求助华硕S200E换触屏跳屏问题

楼主(2015-08-21):
华硕S200E触屏爆了,换了三片屏都不行,跳屏,哪位大神解决了,出来说说啊

网友:
你先别按上 先在外边试试

网友:
也一样,就好像有气泡一样的一直在跳

网友:
不会其他地方还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机器需要刷码片啊

网友:
我的也不行,是触摸屏的问题吗。

网友(2015-09-25):
LZ   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一台!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也是 异动屏轴就花屏,屏线换过了??

网友:
是不是不是原装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