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二修IPAD触摸时灵时不灵(算是通病吧)

楼主(2015-08-21):
一台IPAD触摸不灵也是跟换过触摸屏的机送来修理,这个是触摸部分的一个通病,唯一不同的是这台机子故障和上一台不一样,时灵时不灵,送去南京一家修理过,当时是重新种植了U3003和U3100 好了一整子,现在到我这里送修完全不灵了。用同样的办法先打触摸点对点信号,阻值正常,看来南京师傅的手工OK。再检查18V 供电无,暗喜还是这个故障,测量电感L3000 通断正常,那么继续检查U3000 有没有SW 了。再打电感对地阻值发现不对:

断线了,U3000 不是BGA 芯片,从1 脚接线到L3000,可惜还是一样,并无18V,更换U3000,终于OK 了,装机OK。一切正常。

从触摸部分看来,18V 升压造成丢失是一个通病,我们都可以重此处下手,而出现的情况可能有断线,电感坏,启动变换器U3000 坏等,之前另外也有部分修到这个问题,问题还有复杂一些的,是此处18V 短路,击坏U3003,同时更换U3000 和U3003ok 的,此处造成的短路就比较难修理一些。

网友:
高手的   经验分享啊!

网友:
不错,有学到东西

网友:
高手,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
要是有图就更好了,看得更清晰明了。要不然下次遇到同样问题,还是没招。

网友:
不够详细  要是有图就好了

网友:
再详细点讲解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  我也遇到过

网友:
u3000的毛病,记住了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很丰富啊,感谢分享

网友:
确实是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