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楼主(2015-08-21):
拿到机器待机电流0.17.明显的短路节奏,拆机通电待机0.17,一摸待机芯片微烫,同时发现待机电流没有了,这是什么节奏,查待机PIN16正常,PIN8和PIN17阻值正常,无线性电压,换芯片待机正常,有35v。一按开机键,问题来了,电流到0.3后瞬间调到待机,且有打表迹象,短路的节奏啊,接着排短路,断开显卡供电涛声依旧,断开PCH供电,哎有发现,开机不打表了,电流到0.42,显卡和内存电压出来了,且PCH也发热了,而且热量还不低,没供电也发热?什么迹象,难道短路了,给个建议要不要换PCH?

补充内容 (2015-8-22 10:29):
最新进展,装CPU不打表,开机电源灯亮一下,EC_RSMRST#为0v,断开也一样,即信号未发出,EC条件电压正常,EC_RST#正常,PBTN_OUT#为3.3v,按开机键电压有跳变,PM_SLP_S3#,PM_SLP_S5#,PM_SLP_S4#为0v,按开机键有0---0.6---0v的变化。断开脚位量主板也为低,按开机键电源灯亮,脚位电压变化为0---3.3v,EC好像是带程序的,现在不确定是EC问题还是PCH问题,哪位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不正常,换了再说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肯定是有短路的

网友A:
插上电摸一模哪里有没有发烫

网友:
先排除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电摸一模哪里有没有发烫

插电源待机正常,个人疑点是断开PCH供电,PCH还在发热

网友:
摸摸哪里有发烫的,

网友:
这个短路真心不好排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电摸一模哪里有没有发烫

待机正常,只有在断开PCH供电时开机,才会有南桥发热

网友:
建议先排除一下二级电压是不否有短路现象。

网友:
触发动作正常,桥坏的可能性大,可以打桥上电容值确定。

网友:
楼主分析的有道理,研究中……

网友:
我手上现在有一台,和你的差不多,0.2几掉电,也瞬间掉电,测不出哪里短路。待机芯片发烫,换后一样。

网友:
貌似PCH缺电压也会发烫的。知道这个说法,但还没碰到过。11楼说的有道理,排除下二级电压。

网友:
这机器喜欢进水。修过n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