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42寸海信液晶电视黑屏有开机声,怎么修?

楼主(2015-08-21):
42寸海信电视黑屏,开机时可以听到ANYVIEW的开机声音,请教下是哪坏?电源班还是驱动版?
黑屏

网友:
应该是暗屏,考虑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这种情况考虑背光系统出了问题多些。

网友:
有声音说明视频处理是好的,重点查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背光出问题了

网友:
电视修的比较少

网友:
检测一下看是不是背光有问题

网友:
背光 你看屏幕是不是暗屏

网友:
如果是闪一下就暗了,背光驱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