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

楼主(2015-08-21):
小白求教。V星MS7039 不能开机  跑码:未知代码D4。百度诊断结果是   内存条或者内存插槽故障。接下来该怎么修呢?

网友:
我觉得百度说的没错

网友:
就照着百度说的修就好了

网友:
D4不过内存……百度就是一个大学堂

网友A:
擦下内存金手指,洗板水洗下内存槽,或CPU,还不行就查 SPD和2个总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擦下内存金手指,洗板水洗下内存槽,或CPU,还不行就查 SPD和2个总线电压是否正常

用金手指橡皮擦过了,还是没什么反应。所以我在怀疑是不是内存条卡槽坏了还是内存条坏了啥的。这个是二代的内存条,手头上没有配件,不知道该怎么测试是不是内存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擦下内存金手指,洗板水洗下内存槽,或CPU,还不行就查 SPD和2个总线电压是否正常

下一步准备洗板和捣鼓总线试试看吧

网友:
我竟无言以对。

网友:
有条件还是先换内存试试吧,简单点不然很容易搞出大问题

网友:
建议你拿到维修店去搞

网友:
擦了还不能用 的话    那你找根内存换上试试

网友:
检查内存的工作条件。。电压。。。。

网友:
乱说,耍那个BIOS?

网友:
这有可能是内存的BIOS问题。

网友:
外设有问题好像也会 这样

网友:
按内存条件修

网友:
百度是咱娘    信她得吧  你就会发现你长大了

网友:
换下内存试试,把插槽用牙刷刷一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