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id开机掉电

楼主(2015-08-21):
今天同行介绍客户过来 说电脑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就断电了,给客户说着个是主板的问题,以前修过很多报价200,客户同意维修,放机让客户走人等通知,客户走后拆掉光驱,硬盘,电池,上电测试发现电流走到0.5a
掉电肯定有电压没有出来,拆机发现没有cpu供电用手摸了下供电电感这时发现电流上到1.2a左右掉电,在开机测试cpu电压出来了,但是还是掉电,当时就想是供电虚汗导致的,加焊电感,供电芯片更换上下mos管无果,这个时候也到饭点了先不管了去吃饭,吃饭回来接着测试,发现电流又回到0.5a,赶紧拿起表去测cpu电感,电流直接上到1.2a掉电,之后反复测试都有cpu供电,这个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是南桥北桥2合一的桥,所以加焊一边,还是这样,没有思路了电压都正常  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
cpu坏了吧

网友:
给师傅修吧。。别扩大故障

网友:
有个k42jz也是掉电不知道咋搞了

网友:
cpu  我已经更换过了 问题一致这个是因特尔的板子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芯片。还有温控。

网友:
这个也在修   刚到手 还在侧 跟你的故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