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10花屏问题

楼主(2015-08-21):
论坛上边有说北桥引起,有说CPU引起的,有点说是显存引起,但今天我朋友碰到一台花屏的问我我说是显卡,我让他吹,他吹玩之后不亮了,之后又是重置,装上OK,大家说说显示问题的一般要怎么判断合适,大神们给点思路

网友:
论坛很多小白灌水乱说的,靠自己判断

网友A:
一般先看这个机器有啥通病不  V3000 花屏一般不用说先干显卡 让后在检查其他的

网友:
M5010 花屏多显卡问题 不亮多北桥问题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dell 几声报警  可以判断 哪里出问题 amd桥出问题多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看电流可看出大多故障

网友:
001北桥坏了,,,,,这个桥很贵哦

网友:
M5010的笔记本一般7声,8声报警不显示多为北桥,花屏的话多是显卡问题,显存的问题概率比较小,一般先用风枪加热一下,如果好的话一般加焊显卡就能好,加焊不好的话直接换显卡,加焊之前对芯片先要预热再焊,ATI的显卡容易坏。

网友:
一般修机器多是先3大干啊

网友:
AMD的机子 桥问题的话  一般用风枪吹了 应该能显示

网友:
上个假负载看北桥有没虚焊,还有就是看电流有没有过内存。

网友:
花屏用风枪扫个几秒。 不花屏直接打显卡。用风枪吹了直接不亮是不是吹的时间长了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是怎么花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B:
AMD的话,那基本就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C:
北桥故障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先看这个机器有啥通病不  V3000 花屏一般不用说先干显卡 让后在检查其他的

干维修的时间不长不知道哪些,只能自己慢慢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桥故障多一些

不同的故障故障点就不一样,具体的只能自己碰到了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话,那基本就是北桥问题了

就是,我知道AMD北桥通病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