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5S没过隔离保护电路

楼主(2015-08-21):
今天来了一台惠普的笔记本,插上直流电源待机0.001A,拆机,测量公共点 没有电压,这是典型的没过隔离保护电路,打开图纸测得Q508和Q507的电源都是19V,这明显不对所以没过保隔,根据图纸ADP_EN#,因该为低电平,现在的电压为19v,明显不低,根据图纸查ADP_EN#,测393比较器,5脚6v,6脚6.5V,输出应该为低电平啊,怎么输出19V呢,再测939M ,3脚19v,2脚6v,3脚为LIMITsignal这个信号,我一起修过LIMITsignal这个信号一边为6V左右,这明显不正常,测了下其他脚位没有明显问题,问题应该就出在这939比较器了,果断换掉,插电,待机正常了0.02,测公共点,19v出来了,插屏亮了。

网友:
经典的HP中间针比较电路,现在少了。

网友:
这个比较器393坏得多 备了十来个

网友:
比较器坏可以算通病了

网友:
倒数第二行939不对吧

网友:
主板上的型号是AS939M,我用料板上939M换的,忘了说了这个主板Q9坏了也会引起这样的情况,注意了,Q9

网友:
不好意思,我还没毕业

网友:
上个图 比较好理解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