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1 CARBON 开机花屏

楼主(2015-08-21):
客户拿来一以LENOVO X1 CARBON开机到桌面就出来花屏,然后强制关机就开不了机,看机器像是反复重启。键盘灯一直闪。只能强制关机。要等5分钟左右, 才能开机,到桌面又花屏。于是我迅速拆机,发现这是四代的主板,只有一个桥,集成在CPU里面。于是我拆开主板看了一下没有进水,就把主板放在BGA返修台上拷板,对着CPU拷了10分钟。装好居然能进系统了,也不花屏了。鲁大师测了一下也正常。难道4代的CPU也虚焊了呀,还是机器还有其他问题呀。上回遇到X1,也是反复重启,但开不了机,最后没修好。谁又遇到这种问题呀,会不会用不住呀。

网友:
感觉这个板子楼主还是没有查到问题,可能还会回来

网友:
最怕修到这种机器,如果没找到问题,基本都会返修

网友:
四代U有有虚焊的至于你的加焊好多久 需要测试 ……

网友:
纠结  还没修过这样 没点经验 看看就好

网友A:
现在遇到一台同样的X1,,反复上电不亮机,有懂的没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板子还没修过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机器最麻烦,返修的可能性很大,如果确定是CPU的问题,最好是加助焊膏重新焊接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遇到一台同样的X1,,反复上电不亮机,有懂的没

你可以拷一下CPU,今天我遇到一台,又是拷一下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拷一下CPU,今天我遇到一台,又是拷一下好了

谢谢了,我试试看

网友:
有吧BIOS  读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