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LED显示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5-08-21):
最近接到个显示器,是LED的,因为上家瞎搞,结果把屏里的LED灯条烧坏了,原电源板不知给上家搞到哪去了,最后送到我这儿来了。因为没拆焊过LED灯条上的贴片,也不知道是坏了一部份还是一大段,大家做这个的也知道,LCD直接抽灯管,这种LED只能拆屏,因为拆屏有风险,进灰啊亮线什么的,所以没拆,想起之前用的那种LCD改LED灯条,就直接改上去了,还算成功,但有个问题让我始终放心不下,就是之前我改笔记本的LCD成LED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用户用了一个月不到就说坏了,我当时拿来拆开看。LED灯条都烧成几段了,里面的玻璃基板,灯槽都烧黑了,请教下大家,有没有人换过这种灯条,可靠性怎么样,用的驱动器是某宝是配套的吗?
倒底会不会烧。

网友:
通用点灯板设计电流不合适,同时LED灯条质量也差,,。。。

网友:
楼主之前拿到质量不好的货了,质量过关的话,应该是不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的。

网友:
灯条发热较大,装的时候要紧贴铁槽,帮助散热,但是烧成几段,这质量也有问题

网友:
便宜没有好货啊

网友:
楼主之前拿到质量不好的货了

网友:
还好,LED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