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H46V蓝屏

楼主(2015-08-21):
这本本故障是进系统蓝屏,进不了PE,安全模式也蓝屏,硬盘测试过没问题,重装系统还没开始解压就蓝屏了,内存也换过,还是蓝屏,CPU是植在板上的,没办法换,bios里也设置过,还是一样的,最后只剩下主板和刷bios了,蓝屏代码是0X0000007B,我在网上查了下说是网卡驱动不兼容导致的,卸载掉网卡驱动就好了,可是要怎么卸载呢,安全模式也进不去,系统也进不去,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卸载呢?蓝屏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请各位大神指教,看看我还有什么地方遗漏了,小的感激不尽!!!!!!

网友:
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改一下硬盘模式

网友:
蓝屏代码: 007B

说明:档名、目录名称或储存体标签语法错误

网友:
加热显卡试试

网友:
模式改过,一样的

网友:
蓝屏跟显卡应该没多大关系吧,不过也可以试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