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阻值正常,但电压不能上拉,是否阻值正常也会出现不能上拉

楼主(2015-08-21):
电阻的阻值应该是判定电阻是否正常的依据,但是不是有些电阻用万用表测出来是正常,就是上拉不了
在阻值正常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是电阻坏的原因导致不能上拉??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一次,是在华硕板子上面遇到的,是一个分压电路,用表测量阻值正常,电压就是不对。换了就好了,后来去问师傅说,他当时说了什么,忘记了。反正就是测量出来的阻值看看就行了。

网友:
这种机率太小了,只有电容见过这种情况,软击穿

网友:
电阻正常,上拉不了,明显是有漏电或短路下拉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