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大短

楼主(2015-08-21):
今天接一联想G450,上电大短,拆机时有焦糊味。

版号如图
目测板层有烧穿

找到雕刻刀开挖!!!

挖完了!!上电还是短!靠!烧机开始!U2击穿!换了不短了!

上U,上内存,加电0.7A不动,上检测卡,不跑码,回挖孔的地方仔细找,短线--飞线飞线

上电跑码亮机

挖孔的地方用绿油填上(希望不出问题)

网友:
楼主牛逼,要烧这样我们直接不修了,要不就换板吧

网友:
还不是很严重

网友:
怎么烧得都穿控了

网友:
烧成这样楼主赚大了吧要是我直接换板了

网友:
要是我 直接换板了。。。。烧到信号的地方修死了也修不出啊

网友:
这个其实是上管19V那里断线了吧

网友:
烧那么坏还修,毅力惊人啊,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B450,不是G450呢。G450是仁宝代工的,B450是微创代工的。

网友:
这个少的 确实有点严重 ,烧成这样的板子要修好 少不了 要运气好 才行

网友:
看来烧坏的还是有机会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