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TFT246606经验

楼主(2015-08-21):
今天收到一台,有图像无背光的。以为是灯管或者高压。客户不修了,我一百块回收价。又掏了400抱走我一台二手的飞利浦24.故障查了半天,全部正常。原适配器插上又亮了,只是VGA有波纹,换线没用。以为驱动板坏了,抱着试试的心态接可调电源,正常了。拆电源,400V漏液,19V滤波全怀孕。换了后完美。擦洗一遍下次又400.写出来供同行们参考一下。

网友:
    前天150收了一台。。买了一台22新的拿了。这台算顶了150。。。故障是开机亮一下屏然后关机。。。客户走后两天拆机看了一下。几个输出电容都鼓了。。以为换了就好了。怕客户返悔拖了几天,把电容换上工作了一天图像有点暗,经常有波纹。第二天不干活了。。找了两个管装上试了一下。。跟高压这部份没关系。应该是灯管的问题。分别测了上灯管跟下灯管。。接上上灯管就保护,问题就是上灯管坏了。
    这个拆起来最容易出毛病。。但是没办法还是拆了。发现就是虚焊烧黑了。。。重新焊接安装。。非常小心的安装好。测试了两天没问题了。亮度也恢复正常。。。

网友:
见到大便宜了啊,电容坏的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