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装在台式机上开机掉电,已过自检

楼主(2015-08-21):
我有块笔记本硬盘,装在台式机上用,电源12V供电线已经剪断,开机,一自检过后就掉电,BIOS里能认到硬盘,进PE却认不到,后来试了下12V弄上去,还是一样,不知道什么问题了,求助啊

网友:
  关键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A:
  比较难修 风险也比较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难修 风险也比较大啊

我先看看其他的吧,桥还是先慢点搞

网友:
这有点奇怪,以前都换过好多

网友:
是不是BIOS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
你进的是03PE吗你进win8PE试试应该就能认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