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1代500G硬盘电路板电容还是电阻烧了,怎么破

楼主(2015-08-21):
烧坏的板子

找的替换的板子

用了好多年的电脑,突然就硬盘坏了,后来拆下电路板发现有元件烧了,找了一块同一批买的硬盘,才发现电路板外观一样可是板子编号和芯片等都不同,操蛋的同批买的硬盘居然电路板不一样,
现在是怎么修,是找个一样的元件换上还是替换板子,换板子 需要把那些原件替换?
数据会不会丢失,四五年的数据全在里面啊

网友:
这个是两个电感吧
测测后极有没有短路,没短路恢复两个电感就好了

网友:
某寶買片一樣編號的也不貴吧, 之後把碼片換過去就成了.

网友:
找个相同的板子换上去,数据不会掉,我已经为客户弄过一次了

网友:
遇见一个客户,他硬盘板子腐蚀胃,正好有合适的,换上去就行了,可以用

网友:
但是要记得相互更换电路板的CMOS,型号要对

网友:
硬盘的不好修呀

网友:
修不了的话换上去试下搞不好也行

网友:
从图片上看被烧坏的2个应该是电感,先换上去试试。不行就只有换板子,注意版号哦

网友:
飞线,不行就不修啦

网友:
在网上找找同一板号的扳子换上就可以了,要把BIOS芯片换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