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前天150收了一台19寸显示器。!~~

楼主(2015-08-21):
    前天150元收了一台19寸的新京东。。买了一台22新的拿走了。这台算顶了150。。。故障是开机亮一下屏然后关机。。。客户走后两天拆机看了一下。几个输出电容都鼓了。。以为换了就好了。怕客户返悔拖了几天,把电容换上工作了一天图像有点暗,经常有波纹。第二天不干活了。。找了两个灯管装上试了一下。。跟高压这部份没关系。应该是灯管的问题。分别测了上灯管跟下灯管。。接上上灯管就保护,问题就是上灯管坏了。
    这个拆起来最容易出毛病。。但是没办法还是拆了。发现就是虚焊烧黑了。。。重新焊接安装。。非常小心的安装好。测试了两天没问题了。亮度也恢复正常。。。

网友A:
中间还出了点问题。。。一不小心把面板上面的控制接线口弄下来了。。。没办法只得一根一根的补焊。。!~~
修液晶虽然不是特别的难,但是务必小心。。!~~一不小心就是大损失。》~!~~

网友B:
这个价收的可是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收的可是贵了,,,

你那里回收一般多少?............

网友:
有问题的也就几十块钱。不超一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里回收一般多少?............

你这显示器是有问题的,所以在50-100之间,如果收回来发现是屏故障而且不能修,那不是赔大了吗,所以50以内都可以的,,,

网友:
其实液晶也有许多难修的问题,只是因为换板便宜,所以就不显得难了

网友:
收到的时候看了。。所以心里有数。。》!~~普通家里使用的。成色8成新以上。。另外在我这里买了台新的。。原来让他顶100。他非要150所以同意了。。。

网友:
150收个坏的 不划算啊

网友:
顶多80了,我之前30块都收了一个,还换了灯管,亏了啊兄弟

网友:
修好了如果能出,还算一笔不错的买卖。

网友:
在我们地方,有问题的顶多30--50就正常了。

网友:
坏的显示器一般都是垃圾价

网友:
坏的收不超过一百

网友:
旧显示器卖不出去钱。。。

网友:
完好的屏。150都不收。

我整天才卖20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还出了点问题。。。一不小心把面板上面的控制接线口弄下来了。。。没办法只得一根一根的补焊。。!~~
...

150还这么紧张 ,50差不多

网友:
灯管的虚焊

网友:
19的还要150?几十还可以

网友:
你这回收的有点高啊,要是我就回收70-80爱卖不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收的可是贵了,,,
我们这好的才收140-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