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197WA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5-08-21):
  提示没有输入信号。和没有接VGA时的现象一样。刷MCU一样。看论坛都说是它的问题。

网友:
查接口,R G B 与H V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问题解决了,把VGA接口的两个6脚芯片去了

网友:
最好发个维修图上来

网友:
开始应该先检查一下VGA接口的条件的,三个基色 2个行场 2个识别信号。这些打值正常再通电,检查识别信号有没有电压或者被拉低。

网友:
有24C02 24c16之类的8脚芯片吗 不是MCU程序芯片  找个坏板上的换个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