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D-板号方达XY1键盘和触摸板在bios里面设置东西可以使用 进入系统就不能用了

楼主(2015-08-21):
华硕的笔记本 键盘和触摸板在bios里面设置东西可以使用 进入系统就不能用了 重新装了系统也不能用,进PE也不能用,安全模式也不能用。。反正没进系统之前键盘正常。进了系统就不行了。

换了一个南桥搞定。。就不上图了,发出来让很多人少走错路。。。。

维修过程没写出来,听说触模板总线的那2个电容换了就行了。我换了2个电容没用。。。我打了阻什60欧左右,以为短路,换了IO也不行一样是60左右欧。。没办法直接干桥。好了。。就简单说一下维修过程。。。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没说,这机子装不了MBR格式的系统,装GUID的系统正常用,一点问题也没有。键盘也是用不了,换了桥之后这些问题全部清除。。。现在可以装MBR系统了。MBR系统说的是XP和WIN7系统,现在WIN8的系统都 GUID的了,因为现在的硬盘有4T了。MBR认不到4T。。不懂百度。。。我不知道有没有打错字。

网友:
直接说 MBR 和gpt 分区 更容易理解

网友:
我有个三星的 就差换南桥了 触摸板不能用 我试试 这风险也太大了

网友:
这故障我怎么想都想不到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