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1雷击与BIOS再加反修不显

楼主(2015-08-22):
雷击的网卡烧了连同桥都烧了。。。
网卡拆了不上,桥换新。
但问题还是有的,不出集显(此板集显)

随意测了内存条件,其实心里早就想到这是BIOS通病。
但论坛里头大部分的我都下了,没一个能行的
不是独显的就是二次触发显示
但二次触发显示只会卡在选择项里,进不了系统。

我再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查啊查,唉,示波器不太会啊,就会看电压。
最后还是放弃了。(竟没去淘BIOS,现在想起有点。。。。。)

老板就买了新板回来,想想不死心,就将新板的BIOS提取出来(就是载板刷BIOS)
老板看到BIOS程序和之前的是有点不同
刷上旧板。。。OK了。。。。

再来就是网卡,这家伙也烦,焊了两个新的,条件都正常,死活都不认
时间也比较紧,所以老板说直接用USB网卡放进去。

我用的不是USB的数据线(不知是不是这样叫法,我就这样叫吧)

这里这么多,我用了指纹数据线,比较方便

几天后
反修
故障和之前一样,不出集显,我就想又BIOS?这么快BIOS又错乱了?
随便测了电压,确是集显没出来。好吧
我刷。。。不行。。。我再刷。。。又不行。。
没道理。。。。
自己静了下,从头来过,BISO是好的,那是板子问题。
看了几下图

上面的就出来了,4脚只有0.4V

125都正常,直接出了U12。故障就OK了。
嘛啊,这小问题让我刷了一个多小时

这维修不难,难就难在是我这样的小鸟在修。。。。

网友:
许多机器本来也是这样的,图纸上有也没装,

网友:
确实 上拉1.5V出来4脚应该1.5V 弯路多了 以后就快

网友A:
指纹数据线是什么样的

网友B:
能 细讲下 USB网卡的事么

你是用USB网卡 拉USB引脚  至 USB网卡的线路上 把原板的 线路改了??

网友C:
这是给U12拆掉 不装 也行嘛? 求科普一下

网友D:
不装会不会有其他问题

网友E:
怪不得,我也遇到一个差不多的机子,客户急没来的及弄

网友:
找到能用的bios也是技术活

网友F:
你也算小白?太谦虚了。门电路是经常坏的,拆掉U12时序上会不会不受控?网口飞线是4根线吗?

网友G:
楼主我也是小白,请问U12出的是什么信号,还有这个信号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纹数据线是什么样的

没什么的样就是一组数据线,有七八组左右吧,只是USB都在用,不想废了它只好用没用到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能 细讲下 USB网卡的事么

USB网卡就两线,一组电,一组数据。电地不用说,数据就用类USB数据线的,还有读卡器指纹什么其他的七八组左右,随便拿一组不用的。如果直接用USB上的数据线,USB就用了不了,等废了。

网友:
楼主顶一个!技术不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是给U12拆掉 不装 也行嘛? 求科普一下

行是行,不过最好装回去。不受控。前级有问题也开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装会不会有其他问题

大体上也没什么,前面有问题,开启了也白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怪不得,我也遇到一个差不多的机子,客户急没来的及弄

是啊,客户等不了这么长的时间,一般最多给两三天。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也算小白?太谦虚了。门电路是经常坏的,拆掉U12时序上会不会不受控?网口飞线是4根线吗?

后级受不受控就不知,但看上去就是一个条件PWROK类。如果直接上拉问题我想不太大。网口是有8线的,但也有4线的,你说我会用哪个,嘻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也是小白,请问U12出的是什么信号,还有这个信号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类PWROK,是给CPU的一个PG信号。由1.5V上拉。

网友:
bios 焊接反了 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后级受不受控就不知,但看上去就是一个条件PWROK类。如果直接上拉问题我想不太大。网口是有8线的,但也有 ...

我知道了,肯定是4根线,因为你懒呵呵,其实8线也没用,USB网卡实际也是输出4根线。

网友:
USB网卡竟然可以这么改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行是行,不过最好装回去。不受控。前级有问题也开启了。

找个通用的换上去?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找个通用的换上去?

嗯这样的门都常见

网友I:
你是看到不出集显,马上就想到了这个门电路芯片有问题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USB网卡就两线,一组电,一组数据。电地不用说,数据就用类USB数据线的,还有读卡器指纹什么其他的七八组 ...

晓得了,必须从无用的 引脚拉线,直拉  USB接口 那个接口就会被废掉。。。 还没这么搞过呢

网友:
这种机器我们一般多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后级受不受控就不知,但看上去就是一个条件PWROK类。如果直接上拉问题我想不太大。网口是有8线的,但也有 ...

PG信号还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机子再坏,如果是直接上拉的话,会整死人的,不好判断故障在哪里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类PWROK,是给CPU的一个PG信号。由1.5V上拉。

PG信号呀,给CPU的,看图也知道是1.5V上拉呀,下拉的那个电阻没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H:
嗯这样的门都常见

嗯嗯,谢谢你的解答!给你加分

网友:
注意细节 不然真的很麻烦

网友:
还好还是在时序以类的信号不正常,不然量全板都正常,小信号出问题,那就真挂了

网友:
用心学习菜鸟也变大师那天的

网友:
雷劈的一般网卡 南桥一起坏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是看到不出集显,马上就想到了这个门电路芯片有问题的吗?

不是,集显最后才出来的,所以向前找关键信号就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PG信号呀,给CPU的,看图也知道是1.5V上拉呀,下拉的那个电阻没有装

下拉的话就可能这一路元件都不用了,用另一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