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帮师兄看图修板

楼主(2015-08-22):
晚上做作业无果,看到以前学校师兄在发求救信息就和他聊了聊,他收到客户一台宏基E1-471G的机子,上电电流到0.37左右就掉电,发图纸过来要我帮他分析,师兄自己查到掉电是由于内存供电没有才掉电,于是我打开图纸看了内存供电由PU10产生,于是查芯片的条件,查到12脚电压才3.1V左右   这明显的电压不对,  测PC87阻值正常,于是追查12脚电压来源,一路 追 追  追 最终查到来源于PQ60转换,于是我叫师兄把PQ60打了一遍阻值,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图纸上面VIN上面的元件没装就没必要测了,于是我就告诉他把PQ29拆了试试,我的思路是想看到底是这前级把+5V_S5拉低还是芯片把它拉低,由于考虑到芯片拆了难装就要师兄把这场管取了,师兄拆了之后上电,发现不掉了,外接显示了,我想应该是这里PQ56的场管后面拉低的,于是叫他把那个PQ29打阻值,发现就是这个场管击穿了导致的,师兄和我由于以前学校的老师是个半桶水教出来我们也是略懂皮毛,所以电路图不是很会分析所以他才修不出来。还好我在迅维学会了分析图纸,不然我也不会看图啊!以下是师兄和我对话绝非虚假 小小白第一次发帖

Acer Aspire E1-431E1-431GE1-471E1-471G (Quanta ZQTA-ZQSA).pdf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是的,转换管坏拉低了,

网友:
这台机器如果不过内存就难搞。修好几天还在手上

网友:
先生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你比你的师兄厉害!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的转换管子坏了  导致的  昨天修了个SONY的 是VIN的电阻坏了 电压只有0.29

网友:
实地出来还是强些

网友:
+5V_S5不能正常产生所致,常见的电路故障。上电路截图比上聊天记录要直观。

网友:
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昨天听一位朋友说,现在不论哪个行业,都必须具备互联网思维,否则很难快速成长。说的也是,修笔记本,也需要互联网+

网友:
修机器很麻烦啊

网友A:
是转换管性能不良拉低开启电压了吗

网友B:
场管没有了可以上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场管没有了可以上电吗?

可以上电,不够关机之后有个LED灯会一直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转换管性能不良拉低开启电压了吗

不是转换管坏 ,而是转换管隔壁的PQ29坏了把电压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