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Asus A43S K43SV REV_2.0 (VGA N12P-GS-A1)

楼主(2015-08-22):
Bios Asus A43S K43SV REV_2.0  (VGA N12P-GS-A1)

Bios Asus A43S K43SV REV_2.0 (VGA N12P-GS-A1).rar

网友:
请问这个是不是8显存的?

网友:
这种板,同板号都还有4显存和8显存之分,我正找这个BIOS呢,一会下来试试。

网友:
验证过了  4显存的不行

网友:
掉电重启啊

网友(2015-09-25):
我这里有一片板号一样,也是2.0 但是只有双面四显存  看楼主好像是8显存

网友:
2.2能不能刷呢

网友:
我正需要谢谢

网友:
非常好,已经亮机

网友:
我的刷了亮机了,但是开了几次了,又出现不过内存了,自动上电到0.7A,啥问题呢,是BIOS没刷对么还是

网友:
是8显存颗粒的吗?

网友(2017-07-21):
亲测是好货,能亮机,原本故障是通电自动上电到1.1A无显示,刷了楼主的BIOS能解决,主板是8显存的 REV 2.0

网友(2019-06-22):
确定是好的  8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