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摔过不开机

楼主(2015-08-22):
如题。。红米摔过比就开不了机了。接电是100am.一按开机就掉到20am, ...是cpu虚悍了吗??
开不了机

网友:
先加焊电源IC

网友A:
修好了吗
自己把cpu吹下来。掉点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
自己把cpu吹下来。掉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