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这个华硕本是屏问题还是屏线问题 (已重新编辑)

楼主(2015-08-22):
版号:华硕X455LD 2.1

现象:花屏,色不正。

如图: BIOS中看不出什么现象。

WIN8开机画面也看不出什么,只是最上面 有时 有一点点线的痕迹。

进了桌面就是这样。

进PE也是这样。

因为东西不全,不能替换,

请高手帮忙判断下,是屏还是屏线问题。

后来用我的 联想 T420高分屏14的 1600X900屏上上去变这样。

好像没有竖线,但好像有些重屏,又会闪。屏不清,被灰白盖住。图像变大。调分辨率为1366X768也不行。

把这个屏换到我 联想 T420上 变这样

还有

暗绿色背景变红色,还有竖条。
开机时黑色背景也是偏红色。

倒低什么问题啊,屏?屏线?主板??

网友:
屏线的机会大一点

网友A:
我想最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B:
屏机会大很多 用个其他尺寸的试试就知道 碎屏都没?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屏线坏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D:
外接情况咋样楼主

网友E:
屏的可能性较大        先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F:
屏的几率大点,有条件就换个试试

网友G:
没有东西排除判断   先找个屏排除下吧

网友:
点一下屏试试。

网友H:
感觉瓶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I:
屏线问题多点,一般都是接口那松了

网友:
兄弟找个碎屏试下不就知道了!只要接口对  任何尺寸都可以点的

网友:
当然是先换屏试了,色不正常大多是屏线出问题了

网友:
屏应该先换一块再看,又不麻烦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了,找个接口一样的就行

网友:
昨天我们这一块DELL的差不多,就是颜色不对,他机器和屏单独使用都没事,就是放一起不行,我们换奇美的也不行还好有三星的屏,换了就好了

网友:
屏幕的问题大点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重新插插屏线 和主板上的接口  不行就代换个屏试试  可以量下主板发出的信号

网友:
就是屏的问题,换了就好。维修要备一些通用的屏。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吧 你换个试试啊

网友:
貌似是屏的问题

网友:
再先一个屏排除一下,如果没有,就换一条屏线先看一下呀。

网友:
找个借口一样的屏试下。

网友:
你这是外接还是原屏啊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线的概率大很多

网友:
已重新编辑,上了个1280X800高分屏,还有问题。请帮忙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最可能是屏坏了。

已重新编辑,上了个1280X800高分屏,还有问题。请帮忙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机会大很多 用个其他尺寸的试试就知道 碎屏都没?

已重新编辑,上了个1280X800高分屏,还有问题。请帮忙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屏线坏或者接触不良。

已重新编辑,上了个1280X800高分屏,还有问题。请帮忙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接情况咋样楼主

外接不显,不装内屏也不显,可能要切换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的可能性较大        先换个屏试试吧

已重新编辑,上了个1280X800高分屏,还有问题。请帮忙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的几率大点,有条件就换个试试

已重新编辑,上了个1280X800高分屏,还有问题。请帮忙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东西排除判断   先找个屏排除下吧

已重新编辑,上了个1280X800高分屏,还有问题。请帮忙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觉瓶的可能性很大

已重新编辑,上了个1280X800高分屏,还有问题。请帮忙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屏线问题多点,一般都是接口那松了

已重新编辑,上了个1280X800高分屏,还有问题。请帮忙分析下。

接口松的话,已插过很多次了。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吧,是屏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