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G31M3 V2能触发不加电

楼主(2015-08-22):
数月前从X宝淘的一片V星G31M3 V2(MS-7529 VER:1.1),正常使用了一段时间,现在能触发,内存CPU不加电,上管5V、12V正常,查内存供电Q16 Q18正常,U1 UP6103S8 5脚有11.8V,但7脚没1.8V,测7脚对地无短路,查原理图知道1.8V基准电压是由U17提供的(感谢论坛里的G31M3 V2原理图),可是在这片板子上的U17焊盘空置,维修至此无头绪,各位前辈U1的1.8V基准电压由哪来的?谢谢指教

网友A:
你查错地方了,这里的7脚是由下面这个电路来提供的。

Q7 G级必须是低点位,主要查排阻的问题。

网友A:
1_8VREF  那里的电阻 R18 是空置的,没有这个料件。

网友:
查一下相关受换的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_8VREF  那里的电阻 R18 是空置的,没有这个料件。

是的,主板上R18空置,没仔细看,方向错了,多谢指教!本人搞数码产品维修的,修主板小白一个

网友:
V星的主板不太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_8VREF  那里的电阻 R18 是空置的,没有这个料件。

还有个疑问,既然R18断路,那么U1的7脚从图上看就只和R21 C18 C12 Q7相连,而Q7只有可能拉低U1的7脚电压,不可能抬升U1的7脚电压,U1的7脚1.8V究竟从哪来的呢?是U1内部产生的吗?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修好了  没有  我这也有一块

网友B:
用焊锡堆了一下102的排阻,内存1.87V,CPU 1.08V 电压都有了,装好CPU 内存能点亮屏了。但还是不死心想测一下U1的1.8V从哪来的,试着用数字表的直流20V电压档黑笔搭USB外壳,红笔刚一搭U1 7脚,主板立马断电,莫非20V档内阻太低?换200V 1000V还是一触7脚就断电?求解,望大神指教!

网友:
借鉴了  迅维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错地方了,这里的7脚是由下面这个电路来提供的。

真详细,我的主板也是这个问题,加焊了下 排阻好了。

网友:
用内存电压1.8短接过去吧

网友:
从电路图搜那个信号从哪来的,电阻不好找直接短接,只要电压一样影响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主板上R18空置,没仔细看,方向错了,多谢指教!本人搞数码产品维修的,修主板小白一个

这个芯片是内部将7脚 的电压提升,但前提是7脚不能对地,所以需要Q7来控制时序

网友:
所以应该查SLP4和排阻,Q7是否有问题及相关线路是否有断线等

网友:
思路不对,弯路就走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错地方了,这里的7脚是由下面这个电路来提供的。

VREF 应该是芯片内部转换出来的,是输出电压,不是输入

网友D:
刚好手上有一片一样的好板,帮你测了7脚电压应该是4.14V,至于哪里来的,我也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是内部将7脚 的电压提升,但前提是7脚不能对地,所以需要Q7来控制时序

明白了,谢谢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焊锡堆了一下102的排阻,内存1.87V,CPU 1.08V 电压都有了,装好CPU 内存能点亮屏了。但还是不死心想测一 ...

你现在7脚电压是多少V,我的好板测是4.14V,开机测不断电,我想估计你的7脚电压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好手上有一片一样的好板,帮你测了7脚电压应该是4.14V,至于哪里来的,我也搞不懂

是 V星G31M3 V2(MS-7529 VER:1.1)这板吗?我的这片怎么就是测不到呢?U1 UP6103S8 7脚一触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现在7脚电压是多少V,我的好板测是4.14V,开机测不断电,我想估计你的7脚电压不对

测不了,7脚一触就掉电,但是现在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好手上有一片一样的好板,帮你测了7脚电压应该是4.14V,至于哪里来的,我也搞不懂

一模一样的板子,估计还是U1有问题

网友:
我也修过类似的故障,楼主的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我着有块P43的没有桥供电

网友:
各个感电风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