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展电源维修

楼主(2015-08-22):
保险完好 检查无烧的痕迹 滤波电容无鼓包
打输出线阻值 1400到无求大 正常  测试桥堆正常
打后级输出线对地 5V SB 00 短路 测试5v 整流管 短路 拆下测试 短路了
用的 SR560 找的IN5822 换上 在打对地阻值正常
拆掉保险上灯泡 很亮的闪下 就灭 上保险 5V SB 输出正常 绿线有4.96v 短接风扇转动
输出正常 上主板正常

一级EMI也没有 看散热片很厚 后级滤波CLC

坏的 SR560 击穿短路

PFC 电感就一根导线 接到PCB地

断电后 5V SB 要三四分钟 才消失
EM311Z P101AP06 TNY267 都大概1分多 就消失
是大电容的问题呢 还是辅助电源芯片的问题
辅助电源芯片BH0F70A

网友A:
楼主的5VSB用的IC没见过,有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5VSB用的IC没见过,有资料吗?...........

按也没有资料呢 百度查下看看

网友B:
从旧电源拆二个EMI装上,火零上并上一只1W的500K电阻就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旧电源拆二个EMI装上,火零上并上一只1W的500K电阻就可

多谢指点 ,,,

网友C:
电源的不敢修,容易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不敢修,容易炸呀

一般采用 灯泡大法 就不会炸了

网友D:
只坏了一个二极管,运气不错,最好换上大点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坏了一个二极管,运气不错,最好换上大点的啊。

5v SB 整流管 这么会坏的呢 第一次遇到
大点的 一般用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5v SB 整流管 这么会坏的呢 第一次遇到
大点的 一般用什么型号

楼主用1N5822可以的,好多电源5VSB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