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上CPU短路 不上CPU不短路 ETC电容换过

楼主(2015-08-22):
不上CPU电流能上到0.64左右,上CPU只能上到0.35左右,这是CPU的原因还是CPU座子的原因,CPU底座反面的ETC电容换了4个330的电容。求大神指点,会不会换电容把CPU座子弄换了呢

网友A:
这个好像不是短路哦。  你代换个CPU 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不是短路哦。  你代换个CPU 试试

上了CPU, CPU的电感阻值只有19.5左右。不上CPU正常

网友:
CPU有电了吗

网友:
不上CPU, CPU电感有电,上CPU没有电。

网友:
上次遇到个DELL  也是上CPU大短  不上没事  后来把上下管和芯片换了  OK了  希望对你有帮组

网友:
呵呵 桥挂了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网友:
上CPU的时候测量一下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了CPU, CPU的电感阻值只有19.5左右。不上CPU正常

CPU  对地阻值本本来很低

网友:
是不是CPU坏聊呢,朋友

网友:
应该是掉小零件了,电容

网友:
电容 么有焊好 最好负极那边 下面填一下隔热胶带

网友:
CPU供电IC有没有换。

网友:
对地阻值有十几欧 不叫短路吧

网友:
你这个 没短路啊   正常的     你还是重点看一下南桥背面的 电容吧

网友:
U坏了吧,装U要装上散热器

网友:
短路是对地几欧?有些U对地内阻本就很低,。

网友:
现在是核芯供电有了没?还是一直没出,还是一出来就没或掉?

网友:
希望楼主写清楚点,大家也好分析。

网友:
没有短路 很正常吧

网友(2019-05-11):
cpu对地阻值是多少?有的cpu对地阻值是1都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