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D机械硬盘和SSD固态硬盘那种更耐用?

楼主(2015-08-22):
  HDD机械硬盘、SSD固态硬盘,到底那种更耐用,购买那种最合适?相信大家都很关注这个话题!

      机械硬盘没有读写次数的限制,但机械结构有使用寿命年限。而固态硬盘理论上来说寿命确实短于机械硬盘,但实际使用上,目前的固态硬盘正常使用寿命已可达5-10年,且由于没有机械结构,不怕碰撞,摔落、断电,因此小编观点认为,实际使用中固态硬盘相对更耐用。

      详细解析:机械/固态硬盘工作原理完全不同

图注:机械硬盘更像是一个精密封闭的光驱

        机械硬盘更像光驱的工作原理,有硬盘盘片(类似光盘)、带动盘片转动的电机、磁头,属于精密机械装置,工作原理是通过磁头来寻找高速旋转盘片上的信息,来完成数据交换工作,完全就是封闭的光驱。

        而机械结构如果不保养也会“疲劳”,因此机械硬盘用久了就会出现噪声,寻道时间变长等问题,这是影响机械硬盘寿命的主要问题。

图注:固态硬盘更像是一个容量更大、速度更快的U盘

        固态硬盘更像U盘的工作原理,由闪存介质存储数据以及主控芯片来控制工作,闪存介质的作用是让集成电路替代盘片,通过不断的充放电来写入和读取数据,并通过主控芯片来完成数据交换。固态硬盘没有机械结构,也不需要寻道,因此读写速度较比机械硬盘快很多。但由于闪存芯片的充放电次数有限,每一次读写,都是一次充放电的过程,因此影响固态硬盘的寿命主要是读写次数、容量。

机械/固态硬盘寿命一般多长?
        机械硬盘寿命一般是按年计算,一般在3年或5年以上,因此不少硬盘厂商都是质保3年或5年。当然超过3年也不代表硬盘不能用了,而是性能会有所下降,有噪声等,就像开汽车,机械结构会出现老化,因此需要保养,但机械硬盘使用个5-10年完全没有问题,甚至更多。

        固态硬盘的寿命判断标准一般是写入次数或写入容量,计算写入容量单位不太直观,其中还有4K、8K的随机写容量,一般是按TB、PB单位来计算的,一般专业人士和发烧友看写入容量。这里还是介绍写入次数,根据闪存芯片类型的不同(SLC、MLC)固态硬盘读写可达到1-10万次,专业级可达百万次,使用寿命最短区间也可以达到5-10年。

        写入次数的意思不是固态硬盘使用1万次后就坏了,而是每个存储单元可达1-10万次,一个闪存芯片里有很多存储单元,而主控芯片会自动给不同的存储单元分配数据,以便分担寿命风险。就像公厕里有很多马桶,其中每个马桶能使用1万次,但因此不是进去一万个人都会用一个马桶,马桶越多,这个公厕的寿命就越长。而固态硬盘寿命减少的特征是出现多次读写后坏掉的闪存单元,其他可以正常使用,就像公厕一个马桶坏了,别的还可以用,公厕照常运转。

总结:完全不用担心固态硬盘寿命问题
        这几年,硬盘一直是影响PC性能最大的瓶颈,读写速度更快的固态硬盘普及多少解决了这一问题,超极本中大多都用固态硬盘,DIY用户也有不少使用固态硬盘装系统+机械硬盘存数据的组合。因此不少用户会担心固态硬盘的寿命是不是不够长,但综上所述,除非是极限状况,否则正常使用,固态硬盘的寿命已经可以达到5-10年,甚至更长,所以根本不用担心其耐用问题。

网友:
我的那个硬盘都用了7年了都没问题 个人觉得还是SATA的好。

网友:
个人觉得还要看个人使用方法跟习惯,有些关机直接把电源的等等,肯定会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
还是固态硬盘好,对广大电脑爱好者来说会玩不会修,最好还是耐用的比较好

网友:
我想问的问题是:假如有那么一个存储单元物理损坏了,现在系统总线是如何处理这一损坏单元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信息,但是我想知道,固态单元坏了以后,会不会影响我们用户的使用呢

网友:
有速度就行了,机械的三五年坏的也多

网友:
现在SSD还没有自我检测坏块的功能。我一个朋友买了一个SSD 后来就有装上驱动 某一个驱动挂不上或者偶尔卡死的问题。但是可以正常进系统也可以读写!返厂后判断为里面有一个闪存是坏的。。。。

网友:
闪存坏了,不就像当于机械硬盘有坏道吗

网友:
固态硬盘质量不错啊肯定要比机械硬盘好的很啊

网友:
必须是SSD啊 不用担心坏道

网友:
肯定的了SSD的好了

网友:
我认为SSD是发展趋势,以后会代替机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