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修过G480的朋友独显安装驱动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5-08-22):
接到一个G480的机器版号LA-7981P无待机,拆机发现上家修过3.3V上管击穿电容击穿EC击穿,换好后开机能进系统,就是安装独立显卡驱动就黑屏,用的系统是正常安装版系统,驱动都是联想官方驱动,请问这个问题是不是独显坏了,还是其它什么问题。

网友:
独显可能性大一些,你可以装完驱动测测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会不会是机器bios问题引起的,应为上家维修的时候刷了bioS导致开机无联想logo我刷了论坛的一个bios后有logo了,但是就是独显有问题,屏蔽独显集显使用都没有问题。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别打驱动,进系统之后打试试。

网友A:
先刷一个BIOS看一下,换一个CPU看一下,如果都不行,再测量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正常,要全部供电,时钟,复位都要测量哟

网友:
独显的可能性比较大,你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显卡汗一下再说

网友:
  这个的话就不装显卡驱动也可以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一个BIOS看一下,换一个CPU看一下,如果都不行,再测量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正常,要全部供电,时 ...

cpu换过了,时钟供电复位都查了,就是不知道哪里问题,郁闷死了。客户天天来催,主要客户还是要打游戏的,不然我就屏蔽独显交差了

网友:
没钱瞎子东西了,怎么办

网友:
先打原装驱动  试下  我修过好几台

网友:
还是不行的话   只有换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