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BIOS

楼主(2015-08-22):
    今天收到一台技嘉的神板,默默的抽了根烟,打开机发现是BOIS报错,看到技嘉这种两个BOIS可以兑换的,默默拿起了风枪,把两个BOIS兑换了,。。。。。。有的技嘉BOIS不能兑换的哦。。。。。

网友:
请问lz技嘉的BIOS坏怎么判断。我上次遇到两块G41风扇转一下就停老是这样循环,第二天又自己好了。

网友A:
判断BIOS是否正常比较困难,因为如没有编程器等测试工具;是无法通过感官来判断BIOS文件或芯片是否正常的,看看检测卡的 EB 41 C0等一般的乱码,查不出来就先刷下BIOS有的开机后也会显示BIOS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判断BIOS是否正常比较困难,因为如没有编程器等测试工具;是无法通过感官来判断BIOS文件或芯片是否正常的, ...

说的不错,技嘉的主板BIOS问题比较常见,可以列入一个通病了

网友:
兑换BIOS后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我的搞好了  ,你可以试一下,这个不能确定哦,

网友:
不能对换的你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