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G41R M/R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5-08-22):
一块DELL    MIG41R   M/R主板不开机,短接ATX电源绿线,各路电压输出正常。这块板使用的I/O芯片是IT8755E,查I/O工作条件,按电源开关时候33脚有从3.3V变为0V低电平,但是32脚的SLP电源却一直为0不变,再查南桥这边,32768有正常的波形。现在都无法判断问题出在I/O还是南桥,请高手指教。

网友:
GB的南桥很容易坏

网友:
是的,RSMRST量一下。然后南桥收到开机信号,无动作,一般换南桥会好的。
还有VCCRTC

网友:
查上电时序撒  一步一步查 把IO脚翘起来 不就知道了

网友:
先看一下IO和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正常,然后查一下RSMAST是否有3.3V的高电压,如果IO有高低高的跳变发给南桥,但南桥没有回应先量一上是否短路如果不短路或者将IO翘起看有持续3.3V的高电压过来没有,如果不短路的话,应该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加热桥试一哈。

网友:
这个情况应该要先查COMS电路,把IO的 SLP_S3撬起来,还没有的话 换南桥或者可以直接叫客户换板了

网友:
一般换南桥会好,只要SLP脚不短路

网友:
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我用镊子短路ATX电源的绿线,当各路电压正常输出的时候,测电源的灰线PWG信号一直是0v,断电后我用数字表200欧姆档量8755E的32脚对地阻值,发现红黑表笔调换阻值都是27欧姆左右,用二极管档测一下对地才0.017左右。但是奇怪的是等几分钟后,再测32脚对地阻值,明显增高了很多,用二极管档测,红笔接地时时0.6左右,黑笔接地1.4左右,好像是正常的值。在此,我怀疑是I/O芯片的问题,导致把32脚和灰线PWG信号线的电压都给拉低了,但是手头上没有这个型号的I/O,是否该订个芯片回来试试呢

网友:
中间还有个桥的信号你都没量

网友:
用手碰金珍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桥的信号有那几个关键点呢

网友:
我把I/O的32脚悬空了,测焊盘上电压,SLP3还是没高电平过来……没图纸没法搞了,都不知道南桥外围是怎样的

网友:
求这块板的图纸,谢谢!

网友:
直接换IO,不行再查信号

网友:
南桥嫌疑大

网友:
要有个思路

网友:
换IO,不行干桥

网友:
兄弟直接干桥

网友:
你的io引脚你是怎么知道的 还有这个板子你修好了么

网友:
先换io吧我这里好多板都是这样的,如果io坏了时钟你要看一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