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电源保险丝坏了,慢熔的保险管能用快熔管替换吗?

楼主(2015-08-22):
长城300W电源保险丝坏了,慢熔的保险管能用快熔管替换吗?
T5AL250V的  用F5AL250的管替换可以不?
替换了会有什么情况  求教
谢谢

网友:
可以代换的。一个保险丝,何必这么纠结?

网友: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没问题,最好有装NTC电阻

网友:
最好不要用,电容每次开机充电电流比较大,快速保险丝容易老化!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吧

网友:
直接焊根细线

网友:
电流换成大一点的,防止开机时大电流冲击而烧断

网友:
最好选用同规格的保险丝,若是用延时保险但有故障时会加大故障范围!

网友:
临时用是可以的,长期用最好用同型号的替换,因为原来那保险有防浪涌功能的

网友:
3,5,6,9,10,11说的都有道理,最好是用慢的,现在的某些品牌电源都省了NTC,。。。。。。你懂的哦

网友:
快速熔断保险管,5A,120%即6A时4小时熔断,150%即7.5A时1小时熔断,200%即10A时5秒内熔断。
如果慢速的,10A可能需要30秒熔断。慢断保险是用在启动电流大而工作电流小的用电器上的,比如电动机。。。电脑开机时瞬间电容充电,电流非常大,但是不到一秒电流就变小了。所以用快断型保险管也能工作,但是容易太灵敏,不需要断时也可能熔断,而慢断型的有点迟顿。所以T5A可以用F6A的,而F5A可以用T4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