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TSICT不支持WIN7系统里面使用,有啥办法

楼主(2015-08-22):
请教下各位,华硕的TSICT点位打开软件,能支持WIN7系统么,我换了两个WIN7系统,打开都出错,但是在XP里面打开正常

网友:
可以支持window7  我就64位

网友:
缺少一个文件,它会提示你的,上百度下载个就行了

网友:
完全支持呀,32位和64位的我都用过,都可以用

网友:
表示支持!现在在用的就是WIN7 64位的系统,每天修板都是用它了,,

网友:
支持的,我一直都在用

网友:
我的也是支持的。。。

网友:
支持的啊,问题可能出在日期。要改到2011年

网友:
正在找这个软件,有的发一个

网友:
我的用着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