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Q35 VER:1.0不断重启维修一例

楼主(2015-08-22):
    该板一接电,还没有按POEWE ON开关,就立马自动上电,然后2秒后断电,接着又上电,断电,反反复复如此。诊断卡显示00,不跑码。但是不上CPU,也会直接自动上电,但是不会断电,当然不跑码;如果不接cpu供电的4针接口,就不会自动上电。趁着上电还没有断电的那一瞬间,测量主板各个电压,发现都是正常的。
    这种故障多半会使人联想到IO坏了,这板的IO是SCH5617,非常特殊的IO,就算真的坏了,也没有配件更换,所以先不考虑换io。查询基地的关于这主板的帖子,发现有类似的故障,但是基本都没有修好和排除故障。看到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88271-1-1.html这个帖子,看到故障一样,那位仁兄是换CPU部分一个漏电电容好的,大喜过望,就立马依葫芦画瓢,把CPU输入和输出部分所有的液态固态电容都换了,满以为故障会排除,但结果却令人傻眼--------依然反反复复断电上电,不跑码。坑死爹了哦。
     最后无意把CMOS电池扣下来,测量一下有没有电,2.87v,正常,有电。然后再上上去,却发现跑码了,虽然自动断电重启了2次,但却是跑着码的。断电2次上电后,就稳定了,显示器也正常点亮。原来这个故障竟然是CMOS电池搞的鬼!有的同行会说了,自动上电嘛,首先要清除cmos啊。其实我清除过好几次,无效,还发现跳帽电压为0,但是自动上电后,跳帽就有正常的3.3v电压了。查看该主板的图纸,发现cmos跳帽接的是3.3v,而不是3.3v待机电压,怪不得了,呵呵。设计真是奇怪。
        这个故障虽然简单,也没有神马技术含量,但是的确迷惑了不少同行,遇到这个主板相同故障修不好的大有人在。写这个帖子的目的是便于以后遇到该板该故障的同行查找,避免走弯路。

网友:
这故障到底是CMOS问题,还是换电容换好的呢?

网友:
换电容后故障不变,后来无意中把电池扣下,再上回去,就跑码了。

网友A:
是电池座接触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池座接触不好吗

多半是的。这个主板在cmos跳线上测不到电池电压,为0 ,只有把电池扣下来试试。

网友:
跳线接的不是待机3.3v ,那3.3v哪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