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VD 8显存 板载I3 待机0.0004不能触发

楼主(2015-08-22):
X45VD 8显存 板载I3 待机0.0004不能触发,之前电脑偶尔可以开机进系统,刷BIOS后主不能触发了,换了两个BIOS版本,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
|之前可以进系统,刷完BIOS不触发| 这显然是BIOS问题

网友A:
不至于这么走运,BIOS芯片本身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待机电流多了一个零吧,继续找BIOS ,

网友:
  先加焊下桥啊  你这可调电源针牛逼

网友:
又刷了一个X45VD ver 3.0 独显板载I3 不行,还是0.004,开关有3V电压,开 关和板成色都很好,原本偶尔可以进系统,偶尔无显示,但又没出现过不触发。各位支支招。目前主板没动任何零件,在本基地下了3个BIOS了,哪位有现成可用的BIOS,麻烦发一下328620186@qq.com

网友:
见笑了,是0.004 多打了个0,我用的才一百多人民币的可调电源,昨天看到本论坛一大师用的都是三四千的万用表,我用的万用表才几十元

网友:
bios问题啊,原机bios备份了吗?

网友:
这应该公共点都没过,待机都没有,如何开机?

网友:
好多是LID#的排阻的问题!

网友:
有没测错呀 公共点电压没 可以开机。。

网友:
先查EC的待机条件吧

网友:
如果刷会先前备份的还是不能触发要考虑bios芯片损坏,我特么遇见过   芯片吹下来就坏了,不管怎么刷都不触发,后来换一个就可以了,我刷的是惠普的

网友:
只是刷BIOS后不触发,原BIOS有无备份?刷回原BIOS看看。或者多找BIOS刷,有时我们找BIOS都下载10个才刷好。

网友:
刷回原BIOS试下,(不会没有备份吧)。查EC LID#排阻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至于这么走运,BIOS芯片本身出问题了?

怀疑芯片出问题就换个试试

网友:
原BIOS应该是好的吧,有备份刷回去。华硕不触发查排阻,3、5V PG信号到EC这段

网友:
你没有备份吗,刷回试一试

网友:
BIOS程序不对,还是BIOS芯片坏了

网友:
邪门了,DELL2205 一体机第一次可以开机显示和使用,第二次不能显示,刷BIOS后一次也不能显示了.电流跑到1.1A
怀疑BIOS芯片问题,也订了新芯片刷了,怀疑编程器烧芯片,我把G42的好机拆了刷了同样OK.
DELL 2205和X45VD可惜刷之前没备份,因为以前从没碰到过这样的事情,一般下1-3个就刷好了,也就没备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