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3A76ME 联想开机卡死

楼主(2015-08-22):
各位大师,CM3A76ME开机跑码,有时候卡内存检测d5,有时候卡在开机界面闪一下就黑,这个是不是北桥问题。ps,插独立显卡也是老样子,请帮忙判断下

网友:
首先清洁内存及曹,再看看网卡及拆掉外设备,再换CPU试试,

网友:
不好搞呀 哟难度

网友A:
看来这个问题比较棘手,我也没有遇到这种故障,只能按照常规方法修了

网友:
换过内存没有  换个保真的内存试试

网友:
你的大电容换过没?

网友:
这个板子有几个版本啊?我有一块怎么是1.1的

网友:
从头修起,一一检查

网友:
我接到过一台卡logo的加焊北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个问题比较棘手,我也没有遇到这种故障,只能按照常规方法修了

这种问题直接把板拆下来用清水洗干净,烤干了再上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板子,先清灰试机,不行再仔细跑时序检查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是,1.01的,只要内存就不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