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板号:M98 820-2330按开关无反应

楼主(2015-08-22):
苹果A1278
板号:M98820-2330
故障:不加电,按开关无反应,接口绿灯亮
测量待机电感电压正常,EC的供电 复位都正常,当测到PM_BATLOW_L信号时为低电平 ,正常能开机时应该为3.3VR2413PM_BATLOW_L信号电压为3.3V,此时电脑可正常开机使用几个小时均正常。
第二天上班时恢复原故障,不加电。测量以上的电压、信号都正常。只能静下心来慢慢查了,查I/O的工作条件,当查到电源好信号时,终于找到问题了,RSMRST_PWRGD这个信号时有时无,有时可以开机使用,没有时整机不开机。
查到U7840时,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时此芯片的第三脚时有时无,从而影响到RSMRST_PWRGD信号时有时无。我理解的此芯片工作应该是3脚有输入时通过4脚接的电容延时后从1脚输出。。P1V05_S5_PGOOD受控于U7750,工作条件都满足就是没有输出=PP1V05_S5_MCP电压,加热PP1V05_S5_MCP电感附近就可以正常输出,过半个小时后又不输出。电感附近加热变化最大的应该也就是电容了,更换PP1V05_S5_MCP电感后面的c7771电容后,此机修复。

网友:
电容变质造成很少、经典案例、谢谢。

网友:
苹果PM_BATLOW_L没有,应该算是通病了

网友:
又咬了苹果了。。经典问题啊。。

网友:
苹果的机器不好修呀,收藏学习  PM_BATLOW

网友:
是的,必须这个供电OK了,才能待机OK.

网友:
苹果最赚钱,呵呵

网友:
这个信号是电池接入的信号

网友:
苹果没修多少不大了解

网友:
N久都不会遇到台苹果修,不过学习过还是会有用的时候的

网友:
没有修过苹果过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