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R410U暗屏

楼主(2015-08-22):
大侠求助。暗屏 拿到别人那里修好过。被人还原了。 D2D3二极管是后加上去的。

网友A:
这个好修啊,你测测是不是EN没有

网友B:
是你自己的机器吗?D1/D2可以拆了,然后将D1/D2的输出端相连。

网友C:
是不是屏的问题 主板上可以强行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你自己的机器吗?D1/D2可以拆了,然后将D1/D2的输出端相连。

Q1和R9可以不用上么

网友D:
拿到别人那里修好过 但是钱贵了 就被别人还原了 。。。又拿到我这里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到别人那里修好过 但是钱贵了 就被别人还原了 。。。又拿到我这里来了。

输出端是正极还是负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屏的问题 主板上可以强行开启

不是屏 客户看见别人在主板修好过 但是主板对比就是差个D2 和 D3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屏 客户看见别人在主板修好过 但是主板对比就是差个D2 和 D3

R9和Q1被我拆了。 二极管输出端是正极还是负极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修啊,你测测是不是EN没有

应该好修 我们学艺不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修啊,你测测是不是EN没有

对比图纸 R2 和 R3被拆了。

网友B:
Q1和R9可以不上,D1/D2拆了后负极相连,可能有瞬间的白屏

网友D:
你是不是把D2,D3说成了 D1 和 D2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把D2,D3说成了 D1 和 D2

嗯 是D2/D3

网友:
灯排坏了吧

网友E:
是不是显卡的事情呢  仔细观察观察

网友:
当时的法国代购的风格的风格的

网友:
我刚才试了 连的负极  可调电源出现了短路 如果相连  需要找个R9和Q1零件不

网友:
ID是撒肯定就爱上了肯德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Q1和R9可以不上,D1/D2拆了后负极相连,可能有瞬间的白屏

负极相连的话,主板不能开机 电源电流会一直跳变 我用的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显卡的事情呢  仔细观察观察

外接亮 怎么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显卡的事情呢  仔细观察观察

怎么可能呢。外接亮。,,,,,,,,

网友F:
暗屏属于比较好修的故障,就供电,开启,亮度,地线,这四根线的条件都查一下,哪里不正常修哪里

网友G:
这图是开启的受控,可以先都拿 下看行不,行就是受控这块,不行再找开启源。

网友:
还是退回去吧。。这种二修机很麻烦的。。。

网友H:
这样的客户直接搞死他 就说显卡坏   我最讨厌这样的垃圾 要不告诉他 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暗屏属于比较好修的故障,就供电,开启,亮度,地线,这四根线的条件都查一下,哪里不正常修哪里

背光开启 D2输出端没电压 可怎么换芯片都没电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的客户直接搞死他 就说显卡坏   我最讨厌这样的垃圾 要不告诉他 屏坏

先不管了 你们支个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图是开启的受控,可以先都拿 下看行不,行就是受控这块,不行再找开启源。

能不能说直接怎么修啊

网友I:
屏上供电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屏上供电有吗?

有3.3V供电。是背光开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屏上供电有吗?

有有 当然有 反正不是屏和显卡的问题

网友J:
二极管的正负对没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二极管的正负对没对啊?

这个不会错的 有白斑的就是对负 板子也是响应的白斑

网友K:
就4个条件嘛 供电 接地  开关和一个亮度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就4个条件嘛 供电 接地  开关和一个亮度调节

亮度调节那里。 D2 输出端没电压

网友:
暗屏,灯管和屏  检测一下

网友:
暗屏 就是少供电嘛  对着图纸 看哪个脚烧供电 飞就是了 哪有那么复杂。。。一般是少3。3  飞一根 结束。

网友:
问题解决 感谢广州讯芯科技。

网友:
应该不难修,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