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Recovery11不认手机 存储卡(内置内存卡)

楼主(2015-08-22):
如果是普通TF卡,拆下来插在读卡器上就行了。
可是如果是手机内置的内存卡在win8.1下是可以看到的,如下图:

但是EasyRecovery11中不认,故无法进行数据恢复(需要显示为“可移动磁盘才行”)
想问下高手都是怎么解决的?这里俺就先谢谢了

网友:
为啥用WI8恢复数据呀,可能兼容性不好哦。用XP或者WI7好一点吧。

网友:
手机内置存储卡不是简简单单就能恢复的,跟普通存储卡或者移动硬盘恢复方法好像也不一样,非常麻烦,具体的还是问小俊老师或者罗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