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220-GD3 显卡 引起主板无供电

楼主(2015-08-22):
显卡型号七彩虹GT220-GD3   GV黄金版TC512M   主板型号 GA-P31-ES3G   吧显卡插到主板上  主板开机无供电  拿走主板开机正常  换了张显卡  开机正常  大神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显卡短路,看看显卡上场管

网友:
显卡短路,遇到这个问题。测显卡B1B2金手指已经短路

网友:
不是短路么。。难道有蹊跷??

网友:
这很明显的问题了好吧?分明是想要我灌水嘛,不想修显卡就直接换个

网友:
上次有块显卡烧了我7块板。

网友:
显卡与主板不兼容木

网友A:
问题 解决了  显卡上一个和鼻涕屎差不多的 二极管短路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 解决了  显卡上一个和鼻涕屎差不多的 二极管短路 - -

图呢,楼主上张图或者讲下步骤会更好

网友:
显卡引起的主板没有供电  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修显卡,有短路

网友:
显卡短路了,查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有短路了

网友:
你说的二极管是稳压管还是???

网友:
显卡有短路   所以供电没起来

网友:
短路 造成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