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0j 版号:k42jr rev. 4.1显存8个 (1)

楼主(2015-08-22):
asus a40j 版号:k42jr rev. 4.1显存8个 (1)解决风扇狂转问题

网友:
asus a40j 版号:k42jr rev. 4.1显存8个 (1)解决风扇狂转问题

asus a40j 版号:k42jr rev. 4.1显存8个 (1).zip

网友:
这BIOS是怎么来的?你的机子能用别的机子不一定行。

网友:
我有一个华硕K42JY,CPU显卡温度正常,风扇狂转掉电,经检查PCB板发烫,断定是板层间短路。

网友:
可以用不…………

网友:
好用吗,有谁用过呢。

网友:
下下来试试,等会回复哦

网友(2015-10-01):
怎么没回复,都怎么长时间,我手上的是第一次到w7logo屏闪,后黑屏,第二次就开机无显了

网友:
楼主版号是4.0的能用吗?

网友(2017-12-03):
经下载检验,这个BIOS不能用,不要下载。

网友(2018-07-15):
这BIOS不能用 一刷温度超高 0000000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