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r13 DAOR13MB6E0 电池正常,单用电源,主板接口灯亮一会就灭一会又自动亮

楼主(2015-08-22):
HP g4 r13 DAOR13MB6E0  电池正常,单用电源,主板接口灯亮一会就灭一会又自动亮,电池进系统插电源充电一会儿会自动不冲,万能的群有人遇到么

补充内容 (2015-8-24 08:41):
换了EC 和充电芯片都没好咋办

网友:
看看借口的ID供电正常吗

网友A:
用原装适配器,查AD_ID中间针线路,充电芯片的ACIN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原装适配器,查AD_ID中间针线路,充电芯片的ACIN信号。

ACID 是2.4 v    ACIN由充电芯片和EC发的,测得充电芯片已发出,EC未测到

网友:
如图PR173 靠近充电芯片的一端由3.3v   另一端没电压,而另一端只去一个芯片,该芯片我已换过了求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CID 是2.4 v    ACIN由充电芯片和EC发的,测得充电芯片已发出,EC未测到

EC没测到是断线了吗?

网友:
看来要干EC 了还没货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没测到是断线了吗?

没断线,到PR173 通着那

网友A:
AD_ID才2.4V不正常呀!好像正常是7V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_ID才2.4V不正常呀!好像正常是7V左右。

adid 去哪里的啊,没去E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did 去哪里的啊,没去EC

去了的,通过元件改名为AD_TYPE到EC的64脚

网友:
通过一个电路转化去的EC

网友:
总结的结果是EC的可能性比较大是不是,谢谢你迅芯

网友C:
正在修理,谢谢各位指点。

有图纸吗?
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在修理,谢谢各位指点。

有图纸吗?

你的是啥问题

网友C:
这个机子和你描述的现象一样?
我怀疑是EC的问题。

网友:
我这个单用电池的话,5分钟左右死机。接口电源指示灯灭;拔下来等半分钟重新插上开机正常;过5分钟左右又死机,好像东芝大电容的故障现象一样了,
我想换一下U坐背面的电容试下。

网友:
单用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和你描述的现象一样?
我怀疑是EC的问题。

干EC 吧,我的货还没来那,你还了没,好么

网友:
单用电源好像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了的,通过元件改名为AD_TYPE到EC的64脚

悲催啊,换了EC没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_ID才2.4V不正常呀!好像正常是7V左右。

正常充电我的AD_ID 是4.2v

网友A:
EC收到供电、AD_ID、ACIN后,EC就会发出一个信号电源口的灯就会亮起来的。

网友D:
重点排查保护隔离电路。这个指示灯还和3v 5v有关系呢,一明一暗,比较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收到供电、AD_ID、ACIN后,EC就会发出一个信号电源口的灯就会亮起来的。

就是电池开机电源不开机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点排查保护隔离电路。这个指示灯还和3v 5v有关系呢,一明一暗,比较一下。

vin只有0.9v,单插电源不开机,电池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收到供电、AD_ID、ACIN后,EC就会发出一个信号电源口的灯就会亮起来的。

单插电源vin只有0.9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