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出CPU_CORE 和VGFX_CORE

楼主(2015-08-22):
开机电流0.35  如图 1 VIN 19V VDD 5V  VR_ON 3.3V BOOT1 BOOT2 5V
                    2 用示波器抓取了上下管的G级无输出脉冲,无保护现象
                    3 测得了SVID 4 5 6 都为1.05V

大概量了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基本都正常,也无输出保护现象。
分析:现在这种现象,无非是SVID无通讯或者PWM芯片本身不良
这个芯片制作了PRO引脚,想起了MAX8734A的维修思路。 MAX8734APRO是直接接地这里的PRO引脚连接了电阻。抱着试试的心态,拆掉PR942 去掉CPU看是否有电压输出。拆掉后PR942后奇迹出现,CPU-CORE VGFX_CORE 都产生。电压出来之后接上屏幕成功亮机

网友:
不错只是图看不到 添加附件才可以的

网友:
CPU供电芯片 或者 PCH坏

网友:
饼哥有详细的解说ISL95831去掉24脚外围电阻判断芯片的方法常常使用,给维修带来很大的时效。

网友:
把图补上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
去掉  24脚的电阻就可以亮机,  楼主说笑吧

网友:
去掉电阻就亮机,这不太可能吧,故障点还没找到

网友:
我试了一下,CPU电压出来的,但是跑0.4又掉电

网友:
我不信亮机了

网友:
g470我还没试过去掉电阻就亮屏的

网友:
能出电压  但是好像不能良机吧?

网友:
这都什么和什么 ?去掉24电阻会亮  ?  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