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05f这个IO参与触发吗

楼主(2015-08-22):
跑了半天线开关到IO没跑通,绿线到IO也没跑通

网友A:
一般都参加的 你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参加的 你在看看

跑了半天了,就是跑不通,

网友:
可能断线了

网友:
看图纸就不参与触发

网友:
要有原理图,或IC引脚图及说明后在看的

网友:
不参与的!!!!!!!!!!!!!!!!!!

网友:
找个图纸一看就知道了撒

网友:
8705不参与开机

网友:
8705大多不参与啊

网友:
找那个板的图纸比较直观点,目测好像的71PIN是PWRBTN

网友:
IO一般不都是参与触发电路吗?

网友:
8705是不参与开机的。

网友:
看图纸就知道不参与。

网友:
好久没修这么老的了。不参与

网友:
8705一般用在VIA、SIS芯片组的主板上,它不参加触发,

网友:
8705这个I/O不参与触发的。

网友:
搞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