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C键盘用不了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5-08-22):
一台华K42JC的机器,拿过来说键盘用不了,DOS下正常,进系统按就乱码,有些就没反应,拆掉键盘用USB的也是这种情况!拆过声卡,网卡,读卡器芯片,单板接外接显示器也试过(有遇到过屏问题的!)也换过EC, 南桥也换了!CPU,内存也换过!就还是这种情况,有没有遇到过的同行?

网友:
进pe里面正常吗

网友:
是不是系统坏了

网友A:
还是EC和BIOS的问题,还要查一下键盘到EC的线路有无腐蚀。

网友B:
系统坏了!  DOS下正常!  系统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是不是板层坏了

网友:
也是跟客户这么说的,已经想不通了,PE也是,硬盘都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EC和BIOS的问题,还要查一下键盘到EC的线路有无腐蚀。

查过的,都通的!在DOS状态下都能用的,PE都不行!BIOS刷过EC换过!不确定是不是夹层微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坏了!  DOS下正常!  系统坏的可能性很大

系统换过,硬盘都换过,进PE也是这样

网友:
系统坏了..

网友:
CPU有没有换过试下

网友:
还是EC的问题  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打下数据线的值,

网友:
神奇的问题 按道理来说 外接USB还是乱按的话 应该就是南桥 。。。但是你南桥也换了 EC也换了 BIOS也刷了。。这都不好。。。没法了。。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