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求助,V470开机进系统掉电问题!

楼主(2015-08-22):
前面的废话就不多说了,直接说重点了,手上一台V470,第一故障,插电,待机电流乱跳,初步怀疑有短路,经查证,CPU供电下管击穿,就是那个乌龟壳管子,换了,再次插电,正常,触发也能亮机,但是现在真正原因来了,进系统掉电,就是在WIN7那4片小叶子合体的那瞬间掉电,怀疑滤波不良,加了两个330电容,还是一样,管子也换了还是一样,这到底什么鬼!求大神解答

网友:
烧铁壳的还是要换个CPU看看,常见故障。

网友A:
我感觉你修的应该是v470或者b470,坏的应该是上管而不是下管,掉电,你把cpu其他两路的供电也取下,看看,看是否有氧化打火积碳差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修的应该是v470或者b470,坏的应该是上管而不是下管,掉电,你把cpu其他两路的供电也取下,看看, ...

对对,看错了,是V470,开机的时候,管子非常烫,特地摸了下,管子坏了?

网友:
还是老地方没弄好

网友:
470的机子CPU也很容易坏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对,看错了,是V470,开机的时候,管子非常烫,特地摸了下,管子坏了?

手能摸住3s就没有问题,如果摸不住,用示波器打波形,看看另外两路CPU 供电是不是不受控了,负载过大

网友:
呵呵 处理好 要不会挂U 上过一次当 每次都全部换了 反正订了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能摸住3s就没有问题,如果摸不住,用示波器打波形,看看另外两路CPU 供电是不是不受控了,负载过大

有一项供电管子很烫,我把它改掉了,用普通的一对MOS管改上去还是一个鸟样,实在没辙了

网友:
把击穿的那一对管子上下都换掉,包括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项供电管子很烫,我把它改掉了,用普通的一对MOS管改上去还是一个鸟样,实在没辙了

参考楼下的做法,换驱动芯片,

网友:
V470我一般都是上壳子,下壳子,加驱动芯片一起换,基本没啥事

网友:
连到到铁壳的芯片一起换;这种情况U也挂了;也要换U才好。

网友:
那个管子烧了的话,估计CPU也挂了,换个U试下,我也遇到过,不是说能亮机CPU就是好的

网友:
最好把CPU供电芯片换了

网友:
连着管子的芯片一起换  还不行的话 再换CPU 包好

网友:
集成供电出来没遇到过一次 进系统掉电  集成显卡供电一直没出

网友:
把击穿的那一对管子上下都换掉

网友:
CPU换的可能性很大,换一个试下

网友:
这破机器 一般乌龟壳坏了的话 你修好了 重点看下CPU  很有可能也坏了。。

网友:
果断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