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一体机内存条不过装不进系统和PE,颗粒挂彩,直接秒杀。。。。

楼主(2015-08-22):
一只金士顿名牌 DDR3 2G 死活装不了系统。。。。

用 大白菜 U盘启动的 内存条测试软件发现, 坏道太严重了。

拿隔壁老广 内存条武器测试一下。娘希匹的 居然第8颗粒爆炸了,,,悲催

850风枪吹颗粒下来。 从料板 拆一个颗粒 涂点印度神油焊膏吹上去, 经过老广的软件测试 没有坏道了。  白白捞了一条内存条,爽啊。。。

网友:
附加上 内存条图纸。。。。。。。。。。。。。。。

网友:
图纸不错,收下了

网友A:
印度神油有什么用,有什么功效吗

H55

网友B:
恩,那就多给你一些 内存条有关的 资料。。。。。。以前找老广要的。。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印度神油有什么用,有什么功效吗

火力猛,颗粒容易焊接哦。。。。。。。。。。。。。。。。

网友C:
楼主白捡滴内存是好大滴?然而老广是谁?

H5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白捡滴内存是好大滴?然而老广是谁?

我们这里称广东老那边的人 ===老广。或者广老 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称广东老那边的人 ===老广。或者广老 哦。。。

哦~~,那么楼主白捡滴内存是好大滴?

H5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那么楼主白捡滴内存是好大滴?

运气差这次是2G 的,以前经常捡到 4G ,8G 都有,反正是坏的 客户不要了,修理好再卖给别人。。哈哈

网友D:
LZ用的什么测试软件?需要什么硬件配合吗?

H55

网友:
好功夫,好技术,好同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LZ用的什么测试软件?需要什么硬件配合吗?

百度 下载的 大白菜U盘启动 ,里面有个 内存条测试软件啊。。。名字叫MEMTEST86+。 下面那个是老广的软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百度 下载的 大白菜U盘启动 ,里面有个 内存条测试软件啊。。。名字叫MEMTEST86+。 下面那个是老广的软件 ...

我就是问的老广的软件叫什么名字啊?

H55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问的老广的软件叫什么名字啊?

广东佬那软件?哦。。 叫AMT64 哦。。。 那东西要不要都可以。。 只不过那软件知道直观显示是第8颗粒坏,没有软件用万用表测试 颗粒的对地二级体 也可以查到那个颗粒坏。。或者修笔记本那电流表烧鸡,坏的颗粒会发烫的。。。

网友:
老广的软件叫什么,这么历害,DDR3  1600 可测试吗?

网友E:
你这个图纸难道不分代的吗?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图纸难道不分代的吗?

分的,这个是DDR3的。。。。打对地2基体。。或者电流表烧鸡,一般坏的颗粒发热很厉害。。。
一个颗粒 8个脚。。。解释下面那些排阻 测量。。。。。。。。图纸标得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广东佬那软件?哦。。 叫AMT64 哦。。。 那东西要不要都可以。。 只不过那软件知道直观显示是第8颗粒坏, ...

哦,多谢指点,听你分析,像大师级别的,我没有AMT64,工具就万用表,风枪,有没有烧机的图片教程啊?!多谢了

网友:
楼主真是人才啊,期待楼主多多发帖。学习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问的老广的软件叫什么名字啊?

另外,LZ你的图纸是笔记本的吧?台式内存也是一样吗?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火力猛,颗粒容易焊接哦。。。。。。。。。。。。。。。。

太有幽默细菌了,你用的内存测试软件是什么?哪弄的?那个叫老广的是什么专业软件啊?上次我有个客户两条内存一条能用一条不能用,直接当废条搁置了,想修一下。

网友:
【迅维】真是藏龙卧虎啊,图片收藏备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另外,LZ你的图纸是笔记本的吧?台式内存也是一样吗?

下班了,明天去电脑城发给你 电路图。。。不一样笔记本和台机,PCB线路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下班了,明天去电脑城发给你 电路图。。。不一样笔记本和台机,PCB线路不一样。。。

多谢了,别忘了,明天我抽时间提醒你,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下班了,明天去电脑城发给你 电路图。。。不一样笔记本和台机,PCB线路不一样。。。

记得发我的邮箱哦348440197@qq.com

H55

网友:
内存条还有精力来修,这玩意不值钱了

H55 -1 不值钱就不修理扔垃圾桶?这东西比主板价格.

网友:
我这也有条金士顿的。。。1333.2g   就系统的时候蓝屏!原来是内存颗粒坏了  !

网友:
哎 怎么我没见DR3内存有故障呢  我做普通的系统工 量不大 没见过DR3内存有问题,,
隔壁老广。。。。那隔壁老王呢。

网友:
学习学习,,,,,超高的技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那就多给你一些 内存条有关的 资料。。。。。。以前找老广要的。。还不错

详细点,,,这个图看不到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记得发我的邮箱哦

已经发送,请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了,别忘了,明天我抽时间提醒你,哈哈

有空了吗?给发点资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记得发我的邮箱哦

转发一份吧,谢谢啦! 123108812@qq.com

网友:
这个也能修呀

网友:
这个软件大白菜就能测试出来啊!

网友:
装备好就是任性

网友:
能说说怎么用电流表烧吗?调成多少V,接那里烧?

网友G:
内存都修啊,不错,学习了。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存都修啊,不错,学习了。

hai 还行吧。。马马虎虎啊

网友:
风枪修内存条.好厉害!

网友:
学习了,没想到牛人这么多,,请问烧鸡正极要接哪个位置?

网友:
还有就是,有些内存直接就不过,怎么测试呀?也是用烧鸡法吗?

网友:
楼主 老广的神器是那种pci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度神油有什么用,有什么功效吗

印度神油是干嘛的?又有啥用呢

网友H:
是磕到了。还是。直接换的颗粒。

H55

网友:
想不到今时今日还有人修内存,不容易啊

网友:
学习了    感觉难度有电大

网友I:
内存颗粒那么小咋个植株?还是直接抹焊锡膏拖锡!处理好焊盘在焊???请赐教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内存颗粒那么小咋个植株?还是直接抹焊锡膏拖锡!处理好焊盘在焊???请赐教

不需要,直接从料板拆颗粒  吹上去就可以了,很简单的,来回不要一分钟就搞定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运气差这次是2G 的,以前经常捡到 4G ,8G 都有,反正是坏的 客户不要了,修理好再卖给别人。。哈哈

牛!! 捞得一手好油!!!!       话说BGA的小颗粒用风枪容易焊接吗。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J:
牛!! 捞得一手好油!!!!       话说BGA的小颗粒用风枪容易焊接吗。

新款的内存很容易的,DDR3不要一分钟就搞定。。 DDR2的难度要大一点。。。。。越老的内存难度越大。

网友:
内存条也能修啊,真是个奇迹,,,,,

少见多怪了,,,,,乡下人,没见过这样的市面,不好意思啊!!!

网友K:
哦对了,楼主,内存条的问题导致安装不了系统时,有没有什么提示啊???

内存存这个情况,如果系统是好的,能开机吗,估计会不过内存不开不了机吧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哦对了,楼主,内存条的问题导致安装不了系统时,有没有什么提示啊???

内存存这个情况,如果系统是好 ...

先用 大白菜U盘 启动 扫描内存条 有没有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磕到了。还是。直接换的颗粒。

颗粒内部有坏道,,,测试有坏道  所以内存条容易蓝屏

网友L:
请问下楼主,大白菜u盘怎么才能用内存测试软件?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下楼主,大白菜u盘怎么才能用内存测试软件?

里面不是有一个硬盘内存检测。叫MEMTEST86+的软件啊啊

网友:
哦哦,,没注意,没用过

网友:
图片太糊了阿~~~

H55

网友:
上家也真难为的啊,

网友:
维修是无止尽的,赞一下楼主的手艺。

其实很多PE启动盘都有这个软件的。楼主如果能把DD3台机条的图发一下就好了。毕竟接触的比较多。

网友(2015-09-24):
没有办法手机质量差

网友M:
好不好用,全是英文的,看不球懂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M:
好不好用,全是英文的,看不球懂

好用的。。。。。。。。。。。。。。。。

网友:
楼主用的测试工具是啥,分享下

网友:
用了这么多年的PE还真不知道,还有检测内存工具,好失败

网友N:
内存条测试武器 是什么 武器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N:
内存条测试武器 是什么 武器

不需要 多少,就那一个就OK

网友O:
这个机器贵不贵呢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机器贵不贵呢

设备不值钱。。技术才会是关键

网友:
武器不错啊  这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P:
老大点不亮的咋弄呢?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P:
老大点不亮的咋弄呢?

一样搞定,直接秒杀

网友:
0000什么软件测试的,能修内存吗

网友Q:
硬件高手,,给力啊,,大神您和A55是同一个不?  他也是专搞内存的。。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Q:
硬件高手,,给力啊,,大神您和A55是同一个不?  他也是专搞内存的。。

没有,我主要修理主板。。内存条算时业余的。。。

网友:
去发个详细点地贴可以直接上首页

网友:
技术高。内存都是挣钱项目

网友R:
直接维修内存?牛逼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R:
直接维修内存?牛逼

一般般了。。。。。。。。。。。

网友S:
内存金手指如何弄上去

H55

网友:
内存测试软件是什么呀

网友:
亲爱的楼主 你的那个内存测试工具多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S:
内存金手指如何弄上去

没有必要弄上去,直接换全新PCB 再贴个商标 就当全新的卖了,能都卖不少钱

网友:
厉害内存都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