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35G开机10秒左右掉电的怪故障

楼主(2015-08-22):
机型:独显版
故障:开机LOGO屏幕显示了,几秒后断电,而且再次触发,电流就起不来了。
检修:加热北桥、南桥、显卡,都无果。
      换CPU,无果。
      查所有的供电,都正常。
      最后查EC的条件,发现ACIN信号很低,一路往前查,最后,是Q3损坏,拉低了ACIN信号。
      拆除,OK
      进系统测试正常。

网友:
这个简洁,几句话说清楚了

网友:
谢楼主分享 说的简单明了 易懂  很好

网友:
来个图更好

网友:
我也遇到掉电

网友:
acin信号问题一般是不触发了 楼主细心

网友:
记住了,掉电都是信号不正常啊

网友:
电流起不来了是不触发了吗? 还是什么情况?

网友:
遇到一台进系统重启,反复重启,改了电容也不行,头疼

网友:
希望楼主说的再清楚一点,我们看的就会简单鸣鸟。   ACIN 故障的时候是多少V 正常又是多少V

网友:
这个信号一般有问题是不触发 涨姿势了

网友:
需一定的维修经验才能找出故障,不错。

网友:
这个信号 不对,很多都不能触发

网友(2016-04-24):
思路清晰,记录收藏,以后遇到可以做参考

网友:
这我也遇到过

网友:
acin出问题大部分都是不开机啊 这种的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