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返修台设置参数

楼主(2015-08-22):
求高手发个BGA设置参数,有铅跟无铅。在线等。。。。。。。。。。。

网友A:
这个因为地方,季节,机器不同而不同,最好自己搞坏试,烧熔刚好。

网友B:
这个没固定参数,哪怕是相同型号的都会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因为地方,季节,机器不同而不同,最好自己搞坏试,烧熔刚好。

你能发个参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固定参数,哪怕是相同型号的都会不同

有参考的资料吗?之前打工都没太注意,现在买个二手的居然一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