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宏基4743无待机,待机芯片发烫

楼主(2015-08-22):
宏基4743待机电流0.08按开关跳到0.07马上又回0.08。开关针3.3V,待机芯片有点烫手,无3V  5V电感有0.45V,51125换过,打值发现5V的阻值有点偏低,后来换了RT8207后阻值正常了,但还是无3V,5V。没有办法了,各位大霞些给支个招。各引脚的电压:1脚:1V 2脚:0.1  3脚4脚2.0V  5脚0.3V   6脚0.9V  7脚0.5V   8脚:3.2V  9脚:4.2V   10脚11脚12脚0V  13脚3.0V  14脚3.2V    15脚0    16脚18.9   17脚4.3     18脚3.2    19脚0   20脚21脚 22脚0V   23脚0   24脚0.1

网友:
断掉EC供电

网友A:
17脚电压偏低啊

网友:
17脚电压偏低

网友B:
待机电流高有微短路,VREG5电压低不出能出3/5V,查17脚外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脚电压偏低啊

这个没换芯片以前是4.9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流高有微短路,VREG5电压低不出能出3/5V,查17脚外电路。

这个怎么查,都没标去哪里

网友:
17脚下面哪个C486电容可以拆掉吗,,我把他拆掉了

网友:
先把线性5V修正常吧,可加个电压到线性5V上,看电流是多少

网友:
22脚也不对,怎么可能是0V

网友:
拆掉不行,这C486要求比较严格,5V_AUX_S5给回芯片的内部比较电路升压电路模块供电的。

网友:
把3V 5V MOS管下了,先把线性5V修正常,以前修过一个下管引起电压偏小,

网友:
待机0.08明显偏高,再加上待机芯片发烫,要么芯片本身坏,要么后级有短路。

网友:
板子修好了,17脚的电容补上就好了

网友:
17脚电压不对

网友:
17脚电容是换了吗?

网友:
查一下线性

网友:
查17脚看看吧